STM32管脚分配太纠结,能不能混用UART2的TX和UART6的RX?

楼主(2012-03-18):
没有一组完整的UART可以接到我的设备上。所以我想能不能吧UART2的TX接到我的设备的RX,UART6的RX接到我的设备的TX上
到时候我只用UART2的发送功能往我的设备上发数据,用UART6的接收功能从我的设备上读数据,可行不?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
想要流控的话怎么接?用UART2的RTS还是CTS?UART6呢?

网友B:
想要流控的话怎么接?用UART2的RTS还是CTS?UART6呢?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也许可以考虑分别使用USART2和USART6的RTS和CTS,反正一个是控制"发",另一个是控制"收"的。

网友C:
当然可以, 只要你处理得当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