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推荐一款正压变负压的芯片?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一款正压变负压的芯片,除了MC34063

网友A(2012-03-18):
TI公司有一种芯片叫TPS65130,

网友B:
楼主没有输入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的指标,却指定了34063不能用,还这是不好推荐了。

网友C:
什么要求都没有,你以为我们都是算命的吗?

网友D:
嘿嘿,那您就给他算一算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