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语音通讯系统,形式上类似Q群,不知如何实现?

楼主(2012-03-18):
在一定范围内(如1000米),能联上这个系统的就可以与在线的所有人通话,通话内容其它在线人全能听道,如果有特别需要的,可以另开一通道,与单一人进行私聊。这样的语音通讯系统不知能否实现?请指点!如有有现成案的可以合作。

网友A:
能!
1Km距离,技术上可以,但要符合无管会的要求----如果长期使用的话。
通讯方法,用现在的数字形式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B:
如果是无线的,只要频率一样就可以,只是不能同时有多个发射源。如果是有线的,可以采用电话技术,省掉交换环节,所有的线路汇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B:
单独通讯的话,无线的切换到非公共频道,有线的进行线路交换就是。

楼主:
就是要做一个无线的,但不知道多点发射怎么实现。
2楼能否给些指点?

网友C:
对讲机是单发多收方式(并是单工方式),不适合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