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58怎样构成滞回比较器

楼主(2012-03-18):
充电器上的一部分电路,358同相端是采过来的电流信号,反相端是基准,通过的电流的大小来控制D1.D2的状态(D1,D2是一个共阴极的双色LED)。

用迟滞比较器可以实现不?按照论坛上的工具设定了参数,Vth1=42mV,Vth2=25mV.计算的参考是41.9mv,R2/R1=529。

在充电器上配好了电阻值,可是功能实现不了,红绿灯的指示状态不对,输出信号干扰严重,门限电平也不对,有没大侠帮我分析下。。。

网友A:
楼主代入电压值不对,应按实际输出电平计算,比较器输出电平总会与VCC,GND有一定差距
另外楼主输入的是电流信号?

楼主:
2# MCU52 您说的是哪个电平值,是9v吗? 具体要怎么计算呀?

正相输入端是由一个小电阻采过来的,应该是一个电压信号。。。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哦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用表测下比较器输出高低电平具体是多少,然后再代入表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明天试试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下丫,急死了

网友B:
运放的输出和地之间应该连接一个双向稳压二极管来限制输出电压的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