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Studio的帮助怎么才能弄出来?

楼主(2012-03-18):
试了半天,选择“查看帮助”后,总是启动IE,然后指向本地或者MSDN,但是结果页都显示无法找到帮助。

网友A:
LZ 用的 是 哪个版本?
想看 如图的 帮助?

网友A:
如果不行, 可考虑 在ATMEL安装目录下 搜索 *.chm的 文件。—— 一般软件在线帮助文档都是以这个扩展名来命名。

楼主:
用的是6.0,与VisualStudio2010紧密集成,搞得帮助都是用的visualstudio2010的系统。我试着安装c:/programdata目录中的.msha文件,结果就出现了第二幅图的界面,只有“帮助的帮助”。
一路都是默认安装过来,相信不只是我遇到这个问题。5.0还叫AVRStudio,现在6.0叫AtmelStudio了,但帮助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刚好弄过AS5.1,你去我的博客看看。我把VS2010的帮助换到了其它盘,否则克隆再恢复之后,链接就不存在了。

AVRStudio现在改名,是因为它不仅支持AVR,也支持两款新的处理器。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28218512_0_1.html

网友C:
可以直接下载一个说明文档的,这样更省事!

楼主:
哪里有?麻烦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A:
Help/ Manage Help Settings (Ctrl+Alt+F1)
管理帮助设置

点击: Install content from online

网友A:
AVR Studio V5.1  与 ATMEL Studio V6.0 界面风格 一致. 而与AVR Sstudio V4.xx 差别巨大.

V5 以后, 帮助可以 采用 Online 或者 Local 方式

楼主:
在你的第三幅图中,我这里找不到Atmel Studio这一项,其它的都一样。

Help/ Manage Help Settings (Ctrl+Alt+F1)
管理帮助设置
点击: Install content from online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