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2-03-18):
别人画的图,这里的P1LED和P2LED,这两个LED的阴极为什么不直接接地,而是串联个电阻又接到74HC04呢。看不清图片的,原理图在这里,可以下载下 Schematic

网友A:
P1LED和P2LED这样接显然是错的.

楼主:
P1LED和P2LED这样接显然是错的.
引用 网友A:

怎么错了,能说说理由吗,我用proteus仿真都通过了。
这个原理图是网上一个人发的,他说这个是他根据实物抄板抄的,也不是到他抄错没有。
另外我也有块这个样的驱动板,应该和这个是一样的。由于有的布线盖住了,这俩个LED的接法我看不清。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A:
看错,P1LED和P2LED看成了D1LED和D2LED.
不过P1LED、P2LED和298这样接,显然也是错的.

楼主:
看错,P1LED和P2LED看成了D1LED和D2LED.不过P1LED、P2LED和298这样接,显然也是错的.lyjian 发表于 2012-3-18 21:26
能说说原因吗,我仿真通过了,我见实际的板子(有的走线我看的不是很清楚,不过应该差不了多少,应该就是这种接法)好像也是这种连接方式啊。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led阴极直接接地啊。

网友B:
地只是一个参考点,其实LED阴极接哪都不重要,只要阳极电压高于阳极电压并能产生合适的电流它就亮,否则就灭,还有就是考虑阴极电压比阳极高的时候不能超过它的反向耐压

网友C:
开玩笑,
照这点路电机能转?

楼主:
8# xwj proteus仿真通过了。就差我搭实际电路试了。

网友C:
唉,先去看DataSheet,重新抄板。

楼主:
8# xwj 根据数据手册上说的,其实sena和senb是过载采样用的,串联一个小电阻接地就行了。这两个led的在这里应该是作为电机转速指示灯的。我对这种接法不理解。

网友C:
问题是你的电路画对了吗?
你的电路中“串联一个小电阻接地”的电阻哪去了?

就算你有这个电阻,它上面的压降能点亮LED?

楼主:
12# xwj 不是啊,我是说手册上说的串个小电阻,这个我理解,而这个图上的这种接法喔看不懂。这个图是别人画的,我不理解才来问得。

网友C:
问题是“他说这个是他根据实物抄板抄的”啊~

很明显抄得不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