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 MCU的指令执行速度为多少?

楼主(2012-03-18):
C8051F MCU的指令执行速度为多少?

网友A:
C8051F MCU的CIP-51内核采用流水线结构,与标准的8051结构相比,指令执行速度有很大的提高。标准的8051单片机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需要12个系统时钟周期,而C8051F MCU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只需要一个系统时钟周期。如果系统时钟频率为25MHz,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所需时间为40ns。

楼主:
切换外部晶振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首先要允许外部振荡器,但此时的系统时钟源仍应是内部时钟,直到外部振荡器稳定后,才可将系统时钟源切换到外部振荡器上,否则会出现切换不过去,系统死机的情况。

楼主:
多谢,那使用外部晶振应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B:
所有的模拟和数字电源引脚都应接电源(2.7~3.6V)

网友C:
晶振、电容等相关器件尽量靠近单片机的晶振引脚。

楼主:
系统时钟切换到外部时钟后,内部的时钟是否应关闭?

网友D:
可以选择关闭或不关闭,但是从降低功耗的角度来说,应该关闭。

楼主:
系统时钟可不可以在程序中随时切换呢?

网友B:
可以,但是由内部再一次切换到外部时应按照技术问答2所介绍的步骤进行切换。

楼主:
那使用外部晶振时如何配置芯片的引脚?

网友D:
对于芯片上有固定晶振引脚的设备,相应时钟输入引脚按选择的晶振模式自动分配引脚;
对于晶振引脚与GPIO共用的芯片,就有点复杂了

楼主:
外接晶振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楼主:
大家周末愉快啊

网友E:
C8051F MCU的CIP-51内核采用流水线结构,与标准的8051结构相比,指令执行速度有很大的提高。标准的8051单片机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需要12个系统时钟周期,而C8051F MCU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只需要一个系统时钟周期。如果 ...
引用 网友A:

C8051F 是所有指令都是12倍吗?STC的51只是部分指令为1T, 有些是2T/4T的,综合大约为标准51的6倍(2T)。

网友F:
Re LS :
C8051F 是所有指令都是12倍吗?STC的51只是部分指令为1T, 有些是2T/4T的,综合大约为标准51的6倍(2T)。
引用 网友E:

也不全是1T的,很多也是多周期,但比STC的都要少用1~2个周期,架构比STC好。

而且,C8051F 有100MHz的

网友E:
Re LS :
也不全是1T的,很多也是多周期,但比STC的都要少用1~2个周期,架构比STC好。
而且,C8051F 有100MHz的
引用 网友F:

但据了解,C8051用的人不太多了。。。

网友:
C8051F412我公司有现货,可提供样品。可长期供应,如有需要请电:15220144458

网友G:
C8051F单片机有个优点就是仿真调试比较方便,复杂应用说句实话,能仿真调试,还是比较容易快速解决问题的,尤其是隐性BUG

网友H:
C8051F MCU的CIP-51内核采用流水线结构,与标准的8051结构相比,指令执行速度有很大的提高。标准的8051单片机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需要12个系统时钟周期,而C8051F MCU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只需要一个系统时钟周期。如果 ...
引用 网友A: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C8051F是精简指令MCU模拟51.和51的指令周期不是比例对应关系。

对C8051F来说,只有指令目的地址和源地址都为内部寄存器的指令才是单周期指令。

其他的情况,都不是单周期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