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偶尔丢数据

楼主(2012-03-18):
ep2in  1024*4
  每512byts自动打包
TCXpire设置为1024byets

问题是每当内部fifo满时或者TCXpire跳转的时候丢一个数据,不知道问题在哪?

望有经验的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读数据的时候把目标地址指向实际地址的前一个字节(字)地址,即,实际数据放在0x8000,就把起始地址设为0x7FFF

网友B:
或者就把数据放在0x8001,从0x8000读好了。

网友C:
不太明白,我是FPGA+68013-56pin,没有addr可以操作,能否说具体点怎么操作?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仪看,好像是GPIF多给了一个时能给FPGA  FIFO,但是68013又没有读到这个多给的使能的数据,很是奇怪

网友D:
用计数器补上这个数据

网友C:
好像没什么规律可循

网友E:
看不懂你啥问题。。。。

楼主:
看来4楼也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了,类似于GPIF在给使能的时候多给了一个脉冲,导致丢了一数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F:
既然是发生在一个波形的末尾或者是下一个波形的开头,就要仔细确认一下FIFO读波形的前端和末尾怎么设置的。

网友G:
感觉是波形错了。或者就是固件错。。

网友H:
http://www.cypress.com/?rID=46029

你看看这个吧,有完整的例子

网友I:
不得不对cypress赞一个,他的文档就是贴心。

网友H:
我是GPIF接DSP,可能有差别。官网也有SLAVE FIFO接FPGA的例子。

网友C:
恩那, 我也是用DSP和68013连接 用的是DSP的HPI接口和68013GPIF

楼主:
私下来联系,先结贴了

楼主:
感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