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R3的作用

楼主(2012-03-18):
(无正文)

楼主:
R3=510与R3=5.1K有什么区别

网友A:
C1的放电回路

网友B:
R3作用是当控制回路存在微小漏电流时,光耦不导通。微小电流约等于Vf/R3(Vf:光耦前向导通电压)

网友C:
同意ls,
R3大小取决于管偶1、2脚的电阻大小,要比1/2脚电阻小

网友D:
同意ls,
R3大小取决于管偶1、2脚的电阻大小,要比1/2脚电阻小
引用 网友C:

很赞同,以前我也出现光耦误动作问题,只要控制光耦的线长跟交流风扇的线绞在一起交流风扇启动瞬间就把光耦导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510R>200R

楼主:
那么R3越小越好,对吗?

楼主:
R3多大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