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板、单片机、编程

楼主(2012-03-18):
一定要买面包板、单片机、编程器么

楼主:
一直都是用proteus仿真的

网友A:
光拿protus仿真是不够的
有些硬件特性在软件上看不到
另外实物练习可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印象也深刻些

网友B:
proteus 是不错的辅助工具。
但是不能代替最终的实物

网友C:
要把软件仿真玩转了,还是要一定的水平的,初学者不太适应,对他们来说又是要学的一样的东西

网友D:
Keil自带的软仿真,仿真起来,串口是能真正的交互的,输入与输出就自己看引脚的电平,对刚写好的底层驱动调试尤为有用。

网友E:
如果你只想知道原理的话,Protues就够了。如果你想做产品的话,那肯定要实物啦。当然,你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做实物当成练习。

网友F:
至少要有单片机和编程器,实在没钱可以不买调试设备,只要你靠第1点能看到现象。

网友G:
对,如果想省事,就花钱买个现成板子,只用电路软件,你将来如果要实际做东西,跟新手没什么分别,一堆问题,到时候你又要纠结在为什么软件模拟可以,实际烧片不行,到了公司,可未必有人肯管你。

网友H:
如果你是单纯为了学单片机而学,以后不准备拿来应用,不开发属于你自己的东东,那就不用了,在电脑上模拟一下,还省钱。
如果你想干出属于自己的东东,就必须要动手了,因为很多的因素电脑上模拟是模拟不来的,在这个上省钱就不明智了。

网友I:
proteus存在很多bug,比如,点亮一个二极管不用加限流电阻,还有很多很明显的错误,

即使你忽略了这些错误,还有是按键怎么模拟抖动?

网友J:
对,等你做好了一个设计,不光会模拟能运行,写片不可以运行,还会出现写片运行完全没问题,但模拟不行的怪现象。

网友K:
学电子真的算是工具投资最小的行业了。

那些摄影的,音乐的,美术的哪个不是几万几万的烧起

网友L:
这东西缺点是有的,和实际毕竟有差距。但是用心学,对于单片机软件的学习倒是挺不错,至少能培养对程序的感觉,等学到一定阶段,转到实物上上手会比新手快很多,等硬件学通了,项目一点就会通的。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楼主:
大家意见都差不多。。。。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