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结构分析

楼主(2012-03-18):
这个输出DC110V,150W

网友A:
挺复杂,等待高人解析!

楼主:
波形测试
TL494驱动信号8脚和11脚波形

Q1上管GS波形(不带载)

Q1上管GS带载波形

Q2下管GS波形

TL494的5脚波形

楼主:
F(osc)=1.1/(22Kx0.022uF)=50KHz;  F(out)=F(osc)/2=25KHz

网友B:
我想回答你。但我没有看清图片。电路上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C:
哈哈,什么都看不清,标号接哪里都不知道,怎么分析?
怎么学习?:)

网友D:
请问你们用的IC是DIP,还是SMT的??

网友E(2012-04-19):
坐等高手分析!

网友F:
主要看纹波系数、噪声等参数

网友G:
看看,做den高手

网友H:
高手在此   呵呵呵    其实我也不知道    建议楼主先把494的滤波做好  优化线路板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