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115出不来电流,寻解

楼主(2012-03-18):
如图,DA接XTR115在DAC芯片输出端电压已经可控,但是后面的XTR115无电流输出寻解决办法,谢谢了先,在线等

楼主:
更正一下图,上面传的那个有两个线失踪了呵呵

网友A:
从原理图看不出有何问题,我六年前调试过这个芯片,也遇到过类似问题。隐约记得是GND有些讲究。建议pin3和pin4间接个电阻试试(短路可能有危险)?仅供参考。我回去再找找。

网友B:
三极管用的不对。

楼主:
三极管是原理图画错了实际用的就是NPN的,已经量过

网友C(2014-06-23):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图看不出有何问题,我六年前调试过这个芯片,也遇到过类似问题。隐约记得是GND有些讲究。建议pin3和p ...

请问  3脚是怎么接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  3脚是怎么接地的?

从器件手册看,3脚应该接DA输出的“地”,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