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LED台灯系统怎么实现?

楼主(2012-03-18):
智能LED台灯系统怎么实现?

网友A:
LZ要LED台灯有什么什么智能?

网友B:
就是啊,lz需要LED智能到什么程度?
根据时间调节色温,暗度,亮度?

网友C:
弄个光强度传感器测环境光强度,在通过光强度自动调节台灯亮度

网友D:
在4楼的beyond先生的基礎上,再加個紅外人體感應功能。市面通說搭配有個光傳感器On9658+紅外芯片PS206??

网友E:
怎么个智能控制?说明白了,大家来集体讨论一下!

网友F:
想亮就亮,不想亮就灭。

楼主:
能感知人进来,自动在晚上亮,还能自动调节亮度,然后还要显示室温跟时间

网友G:
门口装红外感应器,就是小便池上的那种东西

网友H:
可以防贼防盗了吧。

网友I:
加个GPS、3G啥的,被人顺了还能找回来:lol

网友J:
再加上面部识别,不见主人不开灯。:D

网友K:
具体点:智能首先要使用传感器:可见光的,线性的,通过mcu AD采样后,根据个人对亮度的要求lux,可以设定上限及下限,例如800 lux是中小学的教室标准,那上午光线进来500lux,灯具就自动开300LUX,红外感应更是必须的,人在灯亮,离开定时时间后关掉,当然还要有距离传感器,防止近距离看书。

欢迎交流:on-ele@on-ele.org

楼主:
关于控制电路这方面的电路图该怎么设计,能不能给点建议或想法?

网友L:
怎么智能再议,目前LED灯的色温不好,显色指数较低,不适合做台灯。因为对眼睛没好处

网友M:
具体要求是什么呢,led做台灯合适吗

楼主(2012-04-23):
怎样解决vc中iviewers.dll不能在系统数据库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