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115无电流输出,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

楼主:
MAX538已经有电压输出并可通过CPU控制调整电压输出,但是XTR115无电流输出,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二了,谢谢,在线等

网友A(2012-03-19):
电路模块分开单独调试,好确定问题点
538能输出电压变化,电流有测过? 避免有电压 无电流的情况

网友B(2012-06-06):
三极管用错了,用NPN

网友C:
就是啊,你仔细看看datasheet上的管子,你用错了

网友D:
三极管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