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的是交流电压还是直流电压

楼主(2012-03-18):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是直流电压的啦,一般输入ADC的电压值会与Vref参考源进行比较,然后进入满量程计算,送入寄存器。
如果是交流电压的话,可考虑外加电路采其平均值或有效值或峰值,但一定要加采样保持电路。

网友B:
LS这样说我个人不认同的,ADC也可以采集交流电压

网友C:
ADC采集的是“瞬时”电压....

数字系统只能采集离散时间点上的“点”信息(若采某段时间实轴上所有点的信息,其信息量将为无限,就算是非常短的时间间隔内),这就是通常所谓的“采样”。除此之外,ADC所采集的信息(如电压)还必须通过量化,即变成信息轴(如电压)上的离散点,否则所采信息量也将是无限。总之,ADC就是个使连续信息量化(或称数字化)的信息转化关节,其间会造成信息一定程度上的损失。

无论是直流、交流或非周期任意信号,都可通过ADC进行量化处理。这里只存在着频响(采样频率)和分别率(位数)的限制。

网友D:
LS基本正确,不过还是得看ADC的保持电路和采样方式。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E:
同意四楼, 应该是离散的某些特点时间点上的电压值.
所以原理上说: 直流可以采样, 交流也可以采样.
但是通常大都 ADC 的参考电压之 VREF- 为零. 所以直接采样到的电压总是 ≥0 的值(也可以说成是直流).

网友F:
看看能不能踩负的就知道啦,串个电容就是踩交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