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mo开发工具一览表

楼主(2012-03-18):
分享芯唐mo开发工具一览表

网友A:
文件不是很大,可以直接贴出来的

网友B:
帮楼主贴出来吧,方便大家浏览
芯唐MO开发工具一览表
开发阶段
        名称        描述        支持器件        评价        大概价格        资料        推荐度
软件        IAR 5.50及之后版本软件(下载方法参见文档后面备注1)        介面友好,功能强大(网上有**版本)         NUC100;NUC120;NUC130;NUC140        易用        一般(几K)        多        推荐
        MDK 4.10及之后版本软件(点击下载)        介面友好,功能强大(尤其适合以前用KEIL做51开发的客户使用(网上有**版本)         NUC100;NUC120;NUC130;NUC140        易用        相对较贵        极多        大力推荐
评估板        NuMicro_SDK        "包含以下组件:                         •Nu‐Link
• Nu‐EVB
• USB 线
• CD光盘
支持 MDK开发环境,支持ICP在线编程,USB即插即用."        NUC100;NUC120;NUC130;NUC140        易用        几百元        有配套例程,所有IO均已引出,可用于体验相应芯片功能        推荐
        NuTiny_SDK_100; NuTiny_SDK_120        包含NUC100或者NUC120最小系统板一块及Nu‐Link‐ME下载/仿真器一块,可用于MDK开发环境.        NUC100;NUC120;        易用        100多元        所有IO均已引出,可用于体验相应芯片功能        推荐
        Nu‐EVB        有Nu‐Link, Nu‐Link‐ME接口,及U‐Link 或 J‐Link接口,用USB 通过Nu‐Link连接到PC/笔记本 在线调试        NUC100;NUC120;CU130;NUC140        需另配仿真器或下载器才能仿真        几百元        所有IO均已引出,可用于体验相应芯片功能        推荐
        NUC140-SK        有U‐Link 或 J‐Link JTAG 20P标准接口(支持MDK及IAR),用USB 通过板上的M‐Link连接到PC, 可在IAR环境下实现在线调试/下载.        NUC100;NUC120;CU130;NUC140        易用,但附带的M-LINK只能在IAR下使用        几百元        有配套例程,所有IO均已引出,可用于体验相应芯片功能        推荐
        Nu‐LB        • Nuvoton开发的入门套件夺,取                              • 包括Keil MDK‐ARM (评估版本)                         • 包括源码例程        NUC100;NUC120;CU130;NUC140        易用        几百元        有配套例程,所有IO均已引出,可用于体验相应芯片功能        推荐
仿真/下载器        Nu‐Link        • USB ⇔ SWD 转换板;                                        • 支持 ICP (在线编程);                                          • 支持MDK                                                          • USB 即插即用        NUC100;NUC120;NUC130;NUC140        易用        便宜        有使用手册        大力推荐
        Nu‐Link‐ME        • USB ⇔ SWD 转换板;                                        • 不支持 ICP (在线编程);                                          • 支持MDK /IAR                                                        • USB 即插即用        NUC100;NUC120;NUC130;NUC140        易用        便宜        有使用手册        推荐
        M-LINK(万利)        •支持 JTAG- SW接口 ;                                         • 不支持 ICP (在线编程);                                           • 支持IAR                                                            • USB 即插即用        NUC100;NUC120;NUC130;NUC140        在IAR环境下易用        便宜        有使用手册        不推荐
        U‐Link        •支持 JTAG- SW接口 ;                                         • 不支持 ICP (在线编程);                                           • 支持IAR和MDK                                                     • USB 即插即用        NUC100;NUC120;CU130;NUC140        易用        网上**版仅几十元        有使用手册        推荐
        J‐Link        •支持 JTAG- SW接口 ;                                         • 不支持 ICP (在线编程);                                           • 支持IAR和MDK                                                     • USB 即插即用        NUC100;NUC120;NUC130;NUC140        易用        网上**版仅几十元        有使用手册        大力推荐

量产阶段
        名称        描述        支持器件        评价        大概价格        资料        推荐度
软件        " NuMicro ICP Progarmming Tools
"        NU-LINK仿真器自带的一款烧录软件,配合NU-LINK使用,USB接口        NUC100;NUC120;NUC130;NUC140        易用        附送        有        推荐
        NUC1xx ISP V1.08        如事先在MO片子上LDROM区烧有ISP程序,且GPB15引出可以使用,则可以使用目标芯片的USB或串口接口配合本软件实现程序下载.        NUC100;NUC120;NUC130;NUC140        相对较麻烦        附送        有        不推荐
        JLINK J-FLASH ARM        JLINK自带的一款烧录软件,配合JLINK使用USB接口.         NUC100;NUC120;NUC130;NUC140        易用        附送        有        推荐
        客户自定义        客户可以写自己的LDROM的启动代码,实现个性化下载功能.        NUC100;NUC120;NUC130;NUC140        一般        无        提供相关资料        推荐
下载/编程器        Nu‐Link        • USB ⇔ SWD 转换板;                                        • 支持 ICP (在线编程);                                          • 支持MDK                                                          • USB 即插即用        NUC100;NUC120;NUC130;NUC140        通过二线SW接口或串口烧写程序        便宜        有使用手册        推荐
        Nu‐Link‐ME        • USB ⇔ SWD 转换板;                                        • 不支持 ICP (在线编程);                                          • 支持MDK /IAR                                                         • USB 即插即用        NUC100;NUC120;NUC130;NUC140        通过二线SW接口烧写程序        便宜        有使用手册        推荐
        J‐Link        •支持 JTAG- SW接口 ;                                         • 不支持 ICP (在线编程);                                           • 支持IAR和MDK                                                     • USB 即插即用        NUC100;NUC120;NUC130;NUC140        通过二线SW接口烧写程序        网上**版仅几十元        有使用手册        推荐
        其它并行编程器                NUC100;NUC120;NUC130;NUC140                                推荐
"备注:
   1.IAR5.50软件下载FTP链接(把地址COPY至IE地址栏):  ftp://mcu123:mcu123@mcu123.com/已整理目录/开发工具软件/ARM/CD-EWARM-5501-1908_mcu123.zip"

2.芯唐M0资料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 ... d-a8df-b3bac8b932a2

网友B:
哎,看来效果不太好

网友C:
总结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楼主(2012-07-25):
是的 yybj的排版好像没有弄好,不过很热心啊,支持一下

网友A:
总结的还是很全面的

网友D:
这个不错,了解一下

网友B:
这个官网上总结的应该更全面一点

网友E:
芯唐mo现在似乎挺火的

网友F:
这些开发工具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G:
我有几套新唐的简易开发板,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