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写数据

楼主(2012-03-18):
(无正文)

网友A:
关键是你的意思我没看懂...

网友B:
1# sishangcine 地址大于0xFFFF?如果是这个意思应该不行

网友C:
要看CPU,MSP430有两种内核,一种是16位地址线,另一种是20位地址线。如果是16位地址线,最多也就到0xFFFF了;如果是20位地址线,直接访问从0x0到0xFFFFF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