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地 和大地布线

楼主(2012-03-18):
系统中有大地(往往直接连接USB连接器金属外壳,RS232 DB9金属外壳,LC型滤波元件地......)和数字地DGND和模拟地AGND。建议作中间地层分割处理,每种地信号间隔2mm即可,然后所有地信号在接地螺丝边上共地。
这样对吗 把所有地最终都连接到大地上
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A:
LZ的理解基本不对。

大地一般是作为保护地,大地一般是不建议和电路的信号参考地连接在一起,系统内部的电路信号地和大地之间可以串接一个安规Y小电容,但不应该互相直接相连,对于带导电金属外壳的设备和器件,可以将该金属壳体连接到大地上作为系统的保护地,电路的工频电源输入端插座一般也建议连接一端到大地,此时导电金属壳体可直接连接到该插座上,不需要再单独引线连接到大地。

网友B:
这个,很迷茫。。

网友C(2014-11-14):
信号地  与交流保护地 到底怎样连接的啊,我的电脑测了这2个想通啊!求大神解释!

网友D:
LIUG留个脚印,稍后继续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