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68013固件配置问题。

楼主(2012-03-18):
我对cypress给的bulkloop的固件做简单的修改,如图,只改了td_init()里的两处。
1.将ep2cfg的值改为0xe2.将ep2由默认的out端点,改成了in端点。
2.删除了对ep2bcl赋值的语句.

另外,删掉了td_roll()中的所有语句。

更改后,通过cypress建议的方式,下载到24C64中。(下载过程应该没有错误)
然后用cyconsole调试,如图,得到的端点信息确实ep2依然为out端点,保持改之前的状况。 我之前做比较大的修改,情况也是这样,不论我在td_init中如何配置,端点信息都不变。

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需要修改呢???

楼主:
又纠结了半天,发现应该是dscr.a51文件的问题,应该是这个文件中对端点的描述,影响cypress usb console 中获取的端点的信息。
只是不知道,像我一开始那样,至更改了td_init而没有更改设备描述符文件中的相应内容,造成两者对端点的描述不一致是否会引起什么错误?还是说可以正常使用,工作是按照td_init中的配置进行的,而软件查看的设备信息是取决于dscr.a51中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