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3-18):
LM324搭的积分电路,电阻15K,电容10nF,1K正弦波或方波(5V峰值)。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方波信号输入时,如图所示,输出最大值只有3.7V,最小值-12V,而且有失真。问题是:一,输出三角波最大值似乎和理论计算值不符;二,输出最小值差不多-12V,且有失真而运放的供电是正负12V,而324并不是轨到轨运放,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于是,又搭了个简单的过零比较器,电源是正负5V,结果比较器输出底部又是失真,以前没见过这种情况啊,是不是示波器的问题呢,示波器是国产的普源。哪位大神给解释哈啊。

楼主:
怎么回事啊

楼主:
没人说说看吗?

楼主:
我*,就没人说说?

网友A:
积分电路看下斜率正确与否就可以,最大值和最小值好像比较难定,因为初始状态不定,纯友情解答,个人在运放上的水平比楼主还菜N次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总觉得输出的最小值有问题,如果能到-12V失真,那么324不是轨到轨,应该到不了-12V,失真就不谈了。还有,比较器负压输出是怎么是那个鸟样子?A:器件问题,B:示波器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验证示波器好不好,直接用示波器自身的的信号源看看,波形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B:
很明显是RC时常数太小啦,将R或C加大10倍。最好是C

楼主:
很明显是RC时常数太小啦,将R或C加大10倍。最好是C
引用 网友B:

擦,我把nF当uF算了!324不是轨到轨,饱和怎么会到-12V呢?

网友C:
LM324,输入可以到-VCC,输出也可以接近-VCC。
但是正半周要比电源低几V的。
要确认一下方波输入的电平范围,可能负半周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