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过来看一下

楼主(2012-03-18):
问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异步二进制计数器为什么q1是1的时候,q2q3人保持0,是第一个冲击过来的时候,初始为0。本人有些不明白,请牛人指教

网友A:
看不懂啊,单片机和二进制计数器之间有什么关系?什么叫异步二进制计数器?Q1、Q2、Q3是什么?冲击是什么?我也不明白。

网友B:
呵呵,楼主讲的是FPGA吧。硬件描述语言。

网友A:
还有可能是单片机指令执行周期。

楼主:
就是楼上的图,开始阶段Q0,Q1,Q2,都初始为0,cp变化冲击的时候,开始为001,第二个冲击来的时候变为010,我想问一下,就是第一个冲击来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延迟,不都是应该变成111么?求指教?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你看看JK触发器吧,数字电子技术的东东

网友D:
首先搞明白JK触发器的原理
J=K=1时,Qn+1=Qn
而且这个JK是下降沿触发。
看清了,cp是接在第一个JK上,而后续的时钟都是接在前一个的输出上,
当第一个脉冲到达时只有FF0的Q0翻转,Q0Q1Q2=001
第二个脉冲到达后Q0翻转,同时Q1翻转,Q0Q1Q2=010
……

本来不想回答的

楼主:
明白了,jk是下降沿触发。多谢多谢牛人们抽空解答。不过这个怎么实现下降沿触发呢?

网友:
先赋值1再赋值0

网友E(2013-01-23):
9楼很清楚

网友F:
嗯,是的如楼上zxcxcm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