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8c21534芯片的ADC10模块的校准量程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3-18):
使用ADC10模块,为了提高采样率,使用函数ADC10_ical(int iVal, ADC10_CAL_VBG)校准时,在自带的Excel表格中设置full range counts为256,vdd为   2.5V,得到1.3V为133。但是在c语言代码编译完成后,输入一个小于2.5V电压时,从watch窗口看到ADC10_iGetData的值超过256,在300到500多之间跳变。

程序代码:
ADC10_start(ADC10_FULLRANGE);
ADC10_ical(0x84, ADC10_CAL_VBG);
ADC10_startADC();

上面的代码如果放在循环里,watch窗口看到的ADC10_iGetData值,不论输入多少的电压,只会在500以下跳变(设置中断观察,其中FULL RANGE COUNT设置为1024。)

楼主:
有高手知道原因吗?

网友A:
我也是新手,顶下吧

网友B:
请问你的Designer-->Global Resources 中的 Ref MUX 参数你选的是哪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