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编程遇到问题,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2-03-18):
用msp430内部AD转换后中断唤醒cpu,但是还有按键怎么判断?如果不行,牺牲低功耗的话,判键录入数据数据与AD转换怎么合理结合?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A:
按键可以采用中断方式,也可以采用扫描方式,两种方式都可以工作在低功耗模式。扫描方式通过定时器定时扫描端口,不扫描的时候可以在LPM3模式下。

网友B:
可以使用定时器Timer中断定时唤醒进行键盘扫描,一般100ms~200ms一次就差不多了。

网友C:
二楼说得在理,楼主参考

楼主:
谢谢啊,还有个问题msp430内部AD的时钟源怎么改呀,改成mclk(8mHz)后怎么转换速率比不改还慢?怀疑是设置的问题,请问怎么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定时器中断,但内部AD也是中断,怎么解决冲突?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两个中断的处理函数不同,不会互相影响。即使同时发生,也会先响应优先级高的那个,之后再响应优先级低的那个

网友B:
回复 楼主:

要修改时钟需要修改ADC12CTL1寄存器,ADC12SSELx位,可以选择输入的时钟源。

同时该寄存器中ADC12DIVx位决定了ADC的时钟速度,楼主可以检查一下

具体的楼主可以参考器件手册。

网友D:
谢谢了,我正好也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如果按键用的是IO中断触发,中断中的代码有点长,按键触发后与AD中断有冲突,AD当前中断执行完,再响应按键中断,但是这时按键可能已经松开了,即使进入按键中断了,但没低电平了,消抖判不到按键。请问能不能打断当前中断(不执行完)直接进入另一个中断的方法,或者其他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11# 饮冰21 这个问题就是中断嵌入的考虑。建议还是采用i/o扫描的方式更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