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线适配器上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19):
他和无线路由相比有什么不同用途呢?

网友A:
承载方式不一样
速度有限,距离比无线稍远,
不受墙壁等影响

网友:
将以太网络信号转换成电力载波信号。然后通过电力线传输。目前速度上不去,如果做好了的话,每个电源插口都可以变成网口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智能家居的一个很好联网方法。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现在速度还可以哦,基本可以54M或更高。

楼主:
什么时候适合用呢?我感觉无线路由也能满足功能吧

网友B:
什么时候都适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举个实际的应用例子:有人在红绿灯杆子上架设了一个网络摄像机,但苦于无法布线(红绿灯杆到机箱的网线),试过无线路由,信号时好时坏,不能有效传输数据,换成电力猫一下子就解决了。

只是这玩意儿比无线路由器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