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Y8C3244AXI-153烧录电路

楼主:
求助RT,我的电路是按照datasheet来画的,但是miniprog3接上后或者3.3V供电后,不能烧录,MCU发烫,电路出了问题了还是这颗料不能按照datasheet的推荐来 。。。囧了

楼主(2012-03-19):
原理图的

网友A:
你可以测一下你的VDDA,VDDD, VCCA和VCCD的电压,看有没有异常。
如果3.3V 供电正常,VDDA/VDDD应该在3.3V左右。VCCA/VCCD应该在1.8V左右。

网友B:
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是电源部分设计有误,可参考AN61290 【PSoC35 Hardware Design Considerations】

网友C:
你的电路上边看不见了,VCCD是输出脚,千万不要连任何电源输入进去,否则MCU就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