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推荐运放

楼主(2012-03-19):
给推荐一款 双电源供电  8引脚 双运放 dip直插封装的运算放大器,之前用的tl082漂移优点严重,想换掉,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希望有人能给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A:
具体处理什么样的信号呢?
SGMC双电源的双运放目前还没有做DIP封装,可以支持正负18V供电,Vos最大2.5mV,增益带宽1.3MHz,不知道是否能满足楼主应用

楼主:
要放大一个mV信号,双运放作为仪用放大器的输入级,要求失调,漂移要尽量小!

网友B:
LT1884
成本有问题可以考虑OP282系列

网友A:
放大mV级信号,那就用个Vos在几个uV的运放,单电源供电应该就可以了,凌特和ADI的成本扛不住的话可以上SGM8551或SGM8552

网友B:
代理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