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模拟部分供电问题

楼主(2012-03-19):
大家都知道,没有模拟参考电压的STM32用的基准是VDDA,但是供电要求VDDA和VDD的压差始终不能超过300MV,这就为分开供电带来了麻烦,大家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呵呵,我觉得用基准电压给VDDA供电的方案还行,首先VDDA消耗的电流比较小,同时基准精度至少保证1%,而SPX1117-3.3的精度也为1%,两者理论最大偏差为2%,远远小于300mV!

楼主:
那完全可以采用1117供电,省去基准了,我想的是如果两者在电压上升的过程中会造成不一致。

网友A:
首先1117的温漂有点大,至少是150ppm,其次电源调整率比较大,性能比431差了不少,不能用于精密测量,呵呵!

楼主:
不知道香主对此有何论断。

楼主:
ST的芯片要求电源在上升过程中也要一致,你采用了分开供电的方式,没法保证电源始终是一致的。这是我认为有问题的原因。

网友A:
其实是这样的我的VDD使用5V稳压得到的,而VDDA是5V通过TL431产生2.5V再放大得到的,他们的源头都是同一个5V,在上电过程中完全一致从理论上讲无法保证,但是两者有差异的时间应该非常短!

网友A:
如果真要做到完全一致的话,我觉得可以在我VDDA电路输出端用三极管扩流,然后用VDDA个所有电源供电!

楼主:
因为stm32要求时钟要保持一直,无论是上电还是掉电过程,不这样做,我觉得有可能在某些时候发生问题,所以我觉得你的电路是有问题的,以前我也想过那么做,后来放弃了。如果你那里有温湿交变箱的话,建议你试试SPX117供电情况下造成的误差情况和spx1117温度变化的曲线。

楼主:
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我试验过零下十度到30度的情况,误差不是很大。

网友A:
SPX1117稳定性能比较差,不敢用!可以采用以下电路,输出电流至少可以达到150mA,能够满足STM32所有系列的供电需求。

楼主:
你这么做,输出不到10mA电流,呵呵

网友A:
晕啊,R2取值太大了,可以考虑换成自恢复保险丝,主要用于保护三极管

网友B:
STM32F模拟部分供电用RC隔离数字VCC足以。

网友A:
RC隔离主要的问题是模拟部分的电流会在电阻上产生压降,并且这个压降值可能变化,做不到精密测量!

网友C:
顶, 要求精密的一般都很难. 合适就好, 不要求太多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用5V+TL431再加一个NPN再加三个电阻搞不定吗?

为何还用一个运放呢?

楼主:
如果用普通的方法,只能是特别小的电流应用的,这种方法电流稍大的时候纹波就会很大,我在想以前用lm317加上TL431,如果普通的spx1117,可调输出的那种,在加上tl431稳压不就很完美了吗。

网友A:
确实可以用用这个方案,但是SPX1117可调的内部基准是1.25V,TL431是2.5V,最小输出电压为3.75V,除非找一个功能和TL431类似,电压低一点的基准。

这两天看了下网上关于VDDA和VDD的问题,个人理解主要是上电和掉电过程时序不一致对RTC和备份数据有影响,如果不用RTC和备份区域的话,是否可以不用管VDDA和VDD他们上电和掉电过程的差异呢?

楼主:
仿真了一下,效果还可以,纹波大了点,但是直接输出的话,纹波也不小,呵呵。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这样做是可以的,这种方案我在以前的产品中也用过,之所以用运放,是我产品中的其他需要决定的,主要是空了一片运放,呵呵!

楼主:
最小输出电压为3.75V,你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仿真的结果是可以输出任何比输入值低1V多点的电压的。真的材料没试过,我手头没有,呵呵。

楼主:
我实际测试了一下,输出是对的,V1小于V2,V2是基准电压。

楼主:
测试了一下,效果还不如单独的117,呵呵,电压输出到时可以达到想要的结果,纹波比较大,电容对输出影响也比较大。以前见过别人的板子,精度可以达到0.1%,很厉害。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输出电压小于3.75V,TL431没有工作在正常状态下的原因导致的,如果输入电压为9V,输出电压为5V的话效果应该不错的。

楼主:
一切皆有可能,我现在感觉还是找一个精度比较高的LDO,或者用有参考的芯片比较靠谱,但是精度比较高的LDO很难找到。看了好几家公司的产品,有的标的很高,实测的时候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