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充电器是怎么自动切换正负极的?

楼主(2012-03-19):
手上有个万能充电器,电池正负极随便接都能正常充电,它是怎么实现呢?哪位能不能给原理图瞧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桥把正负两个极性的输入转为一个正的输出,但充电器的输出才是正负极吧?

网友B:
加一个整流桥就可以了。

网友C:
4个MOS管构成的桥式电路,好的话会用超低内阻的MOS做,大电流都可以保证准确的充电截止电压;
便宜点也可以用4个三极管

楼主:
哎,是不是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啊

网友D:
LS这个电路是原理性的,不能实用。要用MOS管,这样充电的精度有保障。
以前解剖过一个充电器。
是人家厂家要产品鉴定,请我当评委,带回来的几个样品,抽空解剖了一下。
原理图就是MOS管,无论电池极性,最终肯定是正向导通充电。
其实你只要买一个就好了,自己解剖,才有进步。
解剖别人成熟的产品,才不会闭门造车。

网友D:
附原理图:

楼主:
原来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楼上的几位,失敬失敬,感谢9楼哈!

网友E:
和电机的驱动一样!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有点意思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自动识别

网友G:
一般都是用2X2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