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放置填充和放置多边形平面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2-03-19):
如题
另外,我知道放置多边形平面是用来覆铜的,放置填充呢?
我想用小块覆铜来代替电源附近的电源线和地线,用哪个合适呢?

网友A:
有区别一个是不避规(你怎么放他就成什么,不管安全间距和是否短路),一个是避规则。

网友B:
多边形铺铜一般指铺地,他的形状没有规则,而且他的网络在过孔,焊盘之间的连接有关系

而填充一般用于局部,通常是矩形填充,你的情况电源线当然用填充方便点,而地如果你要整板铺地的话,你就不用烤炉太多,除非你地要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