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报警电路低功耗设计

楼主(2012-03-19):
做一个报警器,当有窃贼暴力破坏铝合金钢管防盗窗时,发出报警。必须做到低功耗,用干电池供电2年以上。

      最初的想法是如上图所示。每根钢管穿入一根导电细线,所有钢管内的细线用“与”“或”关系输出报警。考虑到低功耗,选用cmos与或关系的芯片。正常时高电平,但是当一个输入配窃贼剪断时就变成了悬空,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逻辑混乱。

     我最初的想法是用耗尽型mosfet或者jfet组成上面电路,正常时让Ugs<0,且截止,当窃贼剪断钢管时,钢管内的细线也剪短,即栅极的负电消失(悬空),此时耗尽型mosfet导通,输出高电平。

     但是耗尽型mos和jfet管子不好买,而且jfet的管子功耗还是不够底,有什么更好地办法解决?

    一定要成本低~~~~~

网友A:
比较器好买,直接用低功耗的比较器来做,比较器一端通过大电阻接地,另一输入端接个上拉电阻,后面通过细导线绕钢管后接电阻到VSS,电阻都可以选择几百K的以减小耗电,低功耗比较器有功耗只有300nA左右的,比如SGM87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yanwen217老师的回复。我没有查到SGM8701的文档,这么小的功耗应该是cmos集成芯片吧!能否提供内部电路看一下。主要关心如下:
1、集成运放如果是cmos集成芯片,当剪断输入电压时,引脚是否悬空?是否会面临用像我提问中遇到的问题?。
2、在集成运放的外部是否有反馈之路,确定引脚悬空是否会引起错误逻辑。
3、是什么类型的比较器。

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1.其实用比较器或者低功耗的运放都可以,运放的话当比较器用,用四个电阻,比如同相端做参考,两个电阻分压提供一个参考电压,反相端接两个电阻,一个接到VDD,一个就是接到细导线上,细导线一端接地,一端就透过电阻接到反相端,实际上也是为了分压,通过配比电阻使反相端的电压低于同相端电压,一旦细导线被剪断,反相端就是高电压,比较器输出结果就改变了。 2.这种用法不存在悬空问题,也可以用低功耗的运放,比如SGM8041,规格如下: SGM8041.pdf (333.34 KB)

网友A:
电路就是这样子,根据你的需要,看是同相端做参考输入还是反相端做参考输入:

网友B:
电路控制电源,若线断掉(并上电容防干扰)报警器得电工作,很方便的。静态电流可以做到ua级没问题的,所以、、、

楼主(2013-08-06):
引用 网友A:
电路就是这样子,根据你的需要,看是同相端做参考输入还是反相端做参考输入: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