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电子钟设计

楼主(2012-03-19):
下面的程序是在学习中断和定时器时写的,已调试通过,
多功能电子钟有如下功能:
1,可以用来做电子钟
2,可以用做报警器(按P3.2时,用做报警)
3,可以用做闹钟(按P1.6时,用做闹钟)
4,可以显示星期
程度当中还有好多的不妥之处,还请高手门帮忙指正.
程序如下:
内容如下: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pcode[]={0x81,0x9f,0xa4,0x8c,0x9a,0xc8,0xc0,0x9d,0x80,0x88};
uchar code DATA[]={0xfc,0x92,0x98,0xac,0x89,0x01,0x5c,0x80,0x88};
uchar dispbitcode[]={0xfe,0xfd,0xfb,0xf7};
uchar dispbuf[8]={0,0,0,0};
uchar dispbitcnt;
uchar second,minite,hour,day;
uchar clockhour,clockminite;
uint tcnt;
uchar mstcnt;
uchar t;
uint a;
//上面的是定义各个变量和数码管缓存
void yanshi(uint t)
{
for(;t>0;t--);
}//延时子程序

void beep()
{
while(hour<clockhour){
for(a=0;a<1000;a++)
{yanshi(5);
P1_4=~P1_4;}
for(a=0;a<1000;a++)
{yanshi(5);
P1_4=~P1_4;}
for(a=0;a<5000;a++)
{yanshi(6);
P1_4=~P1_4;}
if(P3_6==0){break;}}
while(minite<clockminite){
for(a=0;a<1000;a++)
{yanshi(5);
P1_4=~P1_4;}
for(a=0;a<1000;a++)
{yanshi(5);
P1_4=~P1_4;}
for(a=0;a<5000;a++)
{yanshi(6);
P1_4=~P1_4;}
if(P3_6==0){break;}}}//报警子程序(P1.4接的是BEEP,P3.6为O时跳出)

void baojing()
{
if(P1_7==0){
yanshi(500);
if(P1_7==0){
while(1){
if(P1_7==1){
while(1){
beep();
if(P3_6==0)
{break;}}}
if(P3_6==0){break;}}}}}//报警执行子程序(用P1.7做信号检测脚,同样当P3.6为0时跳出)

void clock()
{
if(P3_3==0){yanshi(500);
if(P3_3==0){clockminite++;
if(clockminite==60)
{clockminite=0;}
dispbuf[3]=clockminite%10;
dispbuf[2]=clockminite/10;
while(P3_3==0);}}
if(P3_6==0){yanshi(500);
if(P3_6==0){clockhour++;
if(clockhour==24){clockhour=0;}
dispbuf[1]=clockhour%10;
dispbuf[0]=clockhour/10;
while(P3_6==0);}}}//设定闹钟子程序

void key()
{
if(P3_6==0){yanshi(500);
if(P3_6==0){second++;
if(second==60){second=0;}
while(P3_6==0);}}
if(P3_5==0){yanshi(1000);
if(P3_5==0){minite++;
if(minite==60){minite=0;}
dispbuf[3]=minite%10;
dispbuf[2]=minite/10;
while(P3_5==0);}}
if(P3_7==0){yanshi(500);
if(P3_7==0){hour++;
if(hour==24){hour=0;}
dispbuf[1]=hour%10;
dispbuf[0]=hour/10;
while(P3_7==0);}}
if(P3_4==0){yanshi(500);
if(P3_4==0){day++;
if(day==7){day=0; }
P2=DATA[day];
while(P3_4==0);}}
}//设定时间子程序

void laozhong()
{
if(hour==clockhour){
if(minite==clockminite){
for(a=0;a<1000;a++)
{yanshi(5);
P1_4=~P1_4;}
for(a=0;a<1000;a++)
{yanshi(5);
P1_4=~P1_4;}
for(a=0;a<5000;a++)
{yanshi(6);
P1_4=~P1_4;}}}}//闹钟子程序

void display()
{
dispbuf[3]=minite%10;
dispbuf[2]=minite/10;
dispbuf[1]=hour%10;
dispbuf[0]=hour/10;
P2=DATA[day];
}//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clock()
{
dispbuf[7]=clockminite%10;
dispbuf[6]=clockminite/10;
dispbuf[5]=clockhour%10;
dispbuf[4]=clockhour/10;
}//闹钟显示子程序

void time()
{
tcnt++;
if(tcnt==4000){tcnt=0;
second++;
if(second==60){second=0;
minite++;
if(minite==60){minite=0;
hour++;
if(hour==24){hour=0;
day++;
if(day==7){day=0;}}}}
display();}}//时间子程序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mstcnt++;
if(mstcnt==4){mstcnt=0;
P0=dispcode[dispbuf[dispbitcnt]];
P1=dispbitcode[dispbitcnt];
P2=DATA[day];
dispbitcnt++;}
if(dispbitcnt==4){dispbitcnt=0;}
time();displayclock();}//中断

void main(void)
{
TMOD=0x02;
TH0=0x06;
TL0=0x06;
TR0=1;
ET0=1;
EA=1;
while(1)
{
key();clock();
if(P1_6==0)
{while(1){laozhong();
if(P3_6==0){break;}}}
if(P3_2==0){yanshi(10000);
if(P3_2==0){while(1)
{baojing();
if(P3_6==0)
{break;}
}}}}}
//S1:启动报警器(P3.2)
//S2: clock minite 加(P3.3)
//S3: 星期加(P3.4)
//S4:time minite 加(P3.5)
//S5: clock hour 加/退出报警器(P3.6)
//S6:time hour 加(P3.7)
//P1-7为信号检测脚

网友A(2020-06-06):
请问这个电路图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