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做交流之均方根值(有效值)量测?

楼主(2012-03-19):
大家好:

請問如何做交流之均方根值(有效值)量測?測量頻率希望可以達到1MHZ。
目前我找到的資料如方塊圖所示,流程如下:

(1)先用一個儀表放大器獲得回路上某一電阻的電壓。
(2)在經過一個高速絕對值電路做精密全波整流。
(3)再用濾波電容變成直流後由MCU做A/D採樣。
(4)從量測到的直流電壓來推算電阻兩端的有效值。

請問是否還有其他方式可以做有效值量測,
當量測到整流後的直流電壓時,如何換算成交流有效值?
歡迎提供意見,謝謝。

网友A:
你的做法是错误的,只能测平均值不能测有效值。
看看AD737和AD636这样的真有效值转换片子能不能帮你了。
我做过20kHz的信号的有效值转换,1Msps的采样率,然后运算,但是你的信号频率太高了。

楼主:
谢谢您的意见,您说的有道理,绝对值电路是将交流整流成直流,而直流就是平均值,

请问除了用专用芯片外没有其他方法了吗?

网友B:
有这样的芯片,你去linear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