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10自动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2-03-19):
(无正文)

网友A:
布线的约束条件没设置好吧

楼主:
是不是所有相关布线设置都在 dxp-preferences-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里呢?

网友B:
自动布线,关键在于约束条件的设定。
但从根本上看,目前软件自动布线的能力还是比较弱的,不建议使用,还是手动布线的好。

网友C:
PROTEL系列的自动布线从来没有令人满意过。
后期要花很长的时候来调整。
建议手动交互布线(打开在线DRC和推挤等功能),或者使用其他自动布线器。

网友D:
你忽略了Grid……
而且焊盘应尽可能都移动到电气栅格上

网友E:
你的规则肯定没有设置好啊,你看线都连接了居然没有绿色提示有违背规则的地方。我觉得无论是自动布局还是自动布线最关键的就是规则了。此外,还需要学习类、room的一些知识,这样子效果才更好。我也是初学者,只是随便说说哦,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

网友F:
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不知道如何解决啊

网友G(2012-08-28):
我的更悲催,好像傻掉了一样,这样的布线有鸟用

网友H(2015-08-17):
自动布线确实坑啊。。。太难用了

网友I:
还是老老实实用手动布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