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外部中断配置求解答啊

楼主(2012-03-19):
外部中断线一共不是有16根对吧,对应16个引脚,比如说我要配置PD13,PD10这两根作为外部终端输入线,那么怎么配置啊,好像中断线配置里面把5-9连在一起了,而10-15又连在一起了,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可是这样写芯片怎么知道是PD10,和PD13呢?求解释啊!!!!!!!!

网友A:
这个不是连接,而是打开10到15之间的通道。

网友B:
10和13共用一个中断向量,在进入中断后需要查询引脚是谁产生中断。

网友C:
中断函数里是可以查询中断线的。

网友D:
用 EXTI来 打开中断线
里面有设置 引脚为中断。
比如: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事件选择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触发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 EXTI_Line4; //线路选择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启动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初始化

网友D:
或者: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3);//管脚选择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4);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5);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6);

楼主:
我的main函数里关于EXTI的配置好了,就是这个NVIC不知道我上面配置的是否正确啊,高手们的意思是EXTI配置好了,这里配置NVIC时软件会知道是那两根线设置了中断功能了的是吧,那是这样的话,如何知道他们两个的优先级别哪个高呢?如果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都一样的话,10比13要高吗?求解释!!!!!

楼主:
我知道了系统会根据EXTI配置来判断是10还是13产生中断,但是10和13他们的优先级别如何设置啊????

楼主:
高手们啊,求解答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太悲剧了,就是10和13这两根线上的中断优先级如何配置啊,高手指点啊。

网友E:
中断优先级相同,如果2个中断同时到,请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12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