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入门(3)LED及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3-19):
#include "DSP28_Device.H"
#include "DSP28_Globalprototypes.h"
unsigned  int  *Led  = (unsigned int *)0x4100; //输出IO口的低16位地址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a,b;
for(a=0;a<50000;a++)
  for(b=0;b<10;b++);
}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while(1)
{

  *Led=0x0000;

  delay();

  *Led=0xff;
  delay();

}
}

因为使用的是USB100V2,所以只能使用CCS4才能完成仿真。
在仿真以前必须先完成对仿真器的配置,也就是选定好使用芯片的型号。

我遇到这样一种情况: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41 Fatal Error during: O。
根据很多的人办法试过,但是怎么也不行。我就直接重新安装了CCS4,不知道怎么就能使用了。

网友A:
是不是CCS的SETUP配错了啊。

网友A:
仿真器的驱动程序必须和CCS软件的安装在同一个文件夹内

网友A:
你都试过什么方法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驱动和CCS软件放到了同一个文件夹、也换了CMD文件,也换了仿真器。最后只好重装了软件,结果好了!

网友A:
呵呵,解决个问题还真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