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二极管是什么

楼主(2012-03-19):
该元件是放在美的电饭煲锅底附近的位置,上边没有任何参数,请有接触过的帮一下,谢谢。

楼主:
再补充一下,上面没有正负极的标志

网友A:
看看电路,看他在电路的作用了,一般这个应该是稳压管。

网友B:
1N4148,用来作温度传感器,17年前就干过

网友A:
哈哈,还是老马识途。

网友C:
玻璃封装的热敏电阻

网友D:
热敏电阻。

网友E:
就是二极管,用来测温,一般就是1N4148,标定好了测温还比较准确。

网友D:
二极管有极性,热敏电阻没极性。测温的话,二极管离散型太大,必须每只都要标定,否则精度远远低于热敏电阻。楼上不光是没见过2X6的高频晶振,连玻璃封装的热敏电阻都没见过。

网友E:
实际上我做过紫砂电饭锅的控制板,用的就是1N4148测温,因为在电饭锅的测温范围中,1N4148的线性没有问题,标定几个关键点即可,比如80℃,100℃,160℃,当然需要每个单独标定,我是用软件实现的,把修正系数写入EEPROM。
还有,我有美的电饭锅某些型号的图纸,图纸上就是1N4148啊。

网友D:
小规模的做做当然没问题。
批量生产的时候一个一个地标定,太扯了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抽测几个二极管,离散性不大的话,一批标定一个,其余复制参数即可,误差也就2-5℃(厂家要求不超过10℃)。热敏电阻不标定的话,误差也不小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牛X啊

网友A:
怪不得国内的产品都是垃圾货。省到用1N4148。

网友E:
1N4148测温的线性度比热敏电阻好得多,实际上在松下电饭煲里也是用1N4148测温。

网友B:
同一厂家, 同一批次的二极管, 离散性是很小的, 更何况, 那怕是再牛B的器件, 也没有谁敢装上PCB不检验的, 生产线上的QC就是干全检工作的, 个别偏离允收范围的个体, 在这个工序就剔除了.

网友G:
就是二极管,用来测温

PN结测温,物理实验中有的。
用三极管的EB极测温更准。

网友H:
玻璃封装的热敏电阻和玻璃封装的二极管,在测温时各有千秋,相比之下,热敏电阻的的测温一致性好些,而二极管的测温线性度好些。

网友G:
热敏电阻的的测温一致性好些,而二极管的测温线性度好些

是否可以这样说
“现在单片机普及了,可以用它来补偿非线性。因此用热敏电阻更容易批量生产。”

网友I:
都没看楼主表述,没有极性,1N4148的可能已经被砍。玻璃封装的热敏电阻可能性是最大的。

网友B:
都没看楼主表述,没有极性,1N4148的可能已经被砍。玻璃封装的热敏电阻可能性是最大的。
引用 网友I:

:L  接受批评,没极性应属热敏电阻

网友J:
长见识了

网友K:
都没看楼主表述,没有极性,1N4148的可能已经被砍。玻璃封装的热敏电阻可能性是最大的。
引用 网友I:

LZ只是说没有正负极标志

网友L:
在东芝电饭煲上见过一次,不过忘记什么作用了,反思!

网友M:
很多会用三极管,只用一个PN结。毕竟三极管更方便固定。

话说玻璃封装,老x以前还收藏过一些玻璃封装的独石电容,也是木有极性的哈:lol

网友M:
当然,从外观上就能看出明显与二极管不同。:P

网友N:
长知识了!

网友O:
这个和国货垃圾没有必然联系吧
PN结做温度传感器历史很久了吧
蒋工那里的过塑机就是用的4148来做温度传感的,忘记是神马牌子了。。。
14# pa2792

网友P:
热敏电阻
我就有这种封装的热敏电阻
4148的话,能看出极性标志,这个没有极性标志

网友Q:
热敏电阻用得挺广的。

网友R:
电磁炉也用的这个

网友G:
接受批评,没极性应属热敏电阻

大蚂蚁也不用接受批评,本来玻璃封装的热敏电阻与玻璃封装的4148外观上差不多。那黑色圈容易磨掉,

网友B:
大蚂蚁也不用接受批评,本来玻璃封装的热敏电阻与玻璃封装的4148外观上差不多。那黑色圈容易磨掉,
引用 网友G:

21楼说,都没看2楼补充,俺一看真是的,楼主在2楼都说了无极性,那就肯定不是4148了。

可能是俺最近跟儿子说“这个...是爸爸错了”说多了

俺提醒儿子要怎么怎么样,结果过了一会儿儿子就跟我说,爸爸你怎么这样,俺赶紧改正,哈哈

网友S:
呵呵..很典型的!利用二极管的PN结特性来检查温度!
一个低成本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T:
不管是二极管还是热敏电阻,好歹长了见识,知道二极管有时候还可以测温度,不和我说,还真想不到二极管派这个用处.

网友U:
ZMD31050也使用4148来做温度补偿的~~

网友G:
集成电路测温芯片,不管是数字式的还是像ad590模拟式的测温IC中,基本上都是用PN结测温.

网友V:
为什么不量下?

网友W:
美的电饭煲不至于用4148来做温度检测的吧。
两种可能:1.该电饭煲是假货;2.这不是二极管,但作用不明。

网友W:
没有极性标识,很有可能是DB3.

网友X:
大家都好厉害啊,打酱油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