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控制电流大小最简单但实用的电路

楼主(2012-03-19):
12V电压,电流要求500MA,就是说,不限流的话,负载肯定是超过500毫安的,用啥电路限流,可以基本控制在500ma, 最简单但实用的方法?
三极管吗?

网友A:
最简单的确实是三极管,其输出就是个近似的电流源。

楼主:
这样大的电流,用啥三极管好呢,放大倍数高些又要功率大的?

网友B:
电流值 三极管自己适当调整,原理如图

网友C:
很不好的设计,输出最大电流直接受Q3的hFE影响

网友D:
用MOS管,电流采样反馈控制

楼主:
我的12v电源既不需要过流保护,也不需要过压保护,都在电源里有, 只是要负载别过流了,
负载自己不能调节电流大小。
这个设计如何做,就用个3级管,基极用个可调电阻可以吗?放大倍数高些的功率大的三极管,可以保证基极电阻功耗不是很高?这样可以吗,用啥型号三极管呢?

楼主:
电流值 三极管自己适当调整,原理如图
引用 网友B:

大师,这个电路着重在过流(短路)保护吧?

网友E:
楼主是要改进原有电源使其有限流功能还是要作个有限流功能电源呢,
输入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楼主是要改进原有电源使其有限流功能还是要作个有限流功能电源呢,
输入输出电压是多少
引用 网友E:

相当于做个有限流功能的电源,原来的电源是12V4A输出的,我现在让它变成12v 500ma的恒流源,就这个目的。。。。

我不改变原来的电源模块,在负载前再增加点电路,限制电流大小,就这个目的。

网友F:
什么叫12V的恒流源。。。。
恒流就不能恒压。恒压就不能恒流

网友G:
三极管要保证小的压降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小功率管要让Ic达到500mA,压降又小,Ib没一二十mA还比较难。其实只需要用可恢复保险就很简单,只是这玩意对温度比较敏感

网友H:
12V电压,电流要求500MA,就是说,不限流的话,负载肯定是超过500毫安的,用啥电路限流,可以基本控制在500ma, 最简单但实用的方法?
三极管吗?
引用 楼主:

"12V电压,电流要求500MA,就是说,不限流的话,负载肯定是超过500毫安的"
什么逻辑。

楼主:
看来我描述的有问题?

我有个电源,12V4A输出能力, 这个OK啦吧

我有个负载,用这个电源供电,直接接上,电流>500MA,会烧毁了负载, 这个OK了吧

那么,我在电源和负载中间加个简单控制电流的设计,负载得到的电压低于12V没关系,不要精确的恒压,只要电流等于500ma。 这个是我的需求。

额外标注:不能用PWM方式。。。

希望:1,简单, 2,耐用。

网友A:
to 15L:

你所要求的就是个恒流源(12V电源驱动)。要简单且耐用则就是采用(功率)三极管,注意其功率和散热就行。

网友F:
直接说明要500mA恒流源不就行了。
还以为你要小于500mA当电压源,大于500mA当电流源。这个要麻烦点

楼主:
直接说明要500mA恒流源不就行了。
还以为你要小于500mA当电压源,大于500mA当电流源。这个要麻烦点
引用 网友F:

也给个作法啊,比如是三极管,能推荐个型号吗,便宜实用的。。

楼主:
to 15L:

你所要求的就是个恒流源(12V电源驱动)。要简单且耐用则就是采用(功率)三极管,注意其功率和散热就行。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F:
恒流源就用D882加tl431就可以了,电路百度都有。
注意散热,

网友C:
准确点讲的话不该叫恒流源,应该叫限流限压电源。
LZ的说明已经比较准确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理解有问题。

任何电路都会增加一定的压降,比如检测环节的采样电阻、比如控制环节的功率三极管,所以输出肯定达不到输入的12V电压,这点LZ应该给出要求或预计,同时说明电流精度要求。

要求不高的话下面这个简单的电路就行了:

三极管放大倍数尽量选大点的,电流自己调整下R1电阻

网友I:
电流值 三极管自己适当调整,原理如图

又见这张带过流保护关断电路图。

楼主:
准确点讲的话不该叫恒流源,应该叫限流限压电源。
LZ的说明已经比较准确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理解有问题。

任何电路都会增加一定的压降,比如检测环节的采样电阻、比如控制环节的功率三极管,所以输出肯定达不 ...
引用 网友C:

太好了,谢谢!:handshake :victory:

网友J:
限流限压电源?

现在山寨的叫法是恒流稳压电源~~~ :lol

网友I:
现在山寨的叫法是恒流稳压电源

许多直流电源确实是既可当作稳压电源,也可工作在恒流状态。
当然其中的恒流效果有好有坏。坏的,或者差的就是山寨的恒流稳压电源!

网友A:
几乎绝大多数的“恒流源”都是由“恒压源”(通常电源都是恒压)驱动的。当恒流源的调节范围超出其限定范围后就会显露其原形——恒压。

网友E:
楼主还是没有明确输出电压,是只要输出0.5A内不管输出电压多少都行,
还是有最低输出电压限制呢,

楼主:
楼主还是没有明确输出电压,是只要输出0.5A内不管输出电压多少都行,
还是有最低输出电压限制呢,
引用 网友E:

电压能保持>=10V,就可以的,主要是电流0.5A,我可以用万用表量着,用可调电阻调整到都可以。

网友K:
xwj
你21楼发的图 ,是什么工作原理啊

网友E:
楼主须要的是低压差带限流输出功能的电源。得上MOS

楼主:
楼主须要的是低压差带限流输出功能的电源。得上MOS
引用 网友E:

上MOS的话,如何控制流量大小的呢,是对mos栅极电压反馈控制的吗?

刚才查了下MJ2955/2N3055资料,好像可以,电压应该够

楼主:
恒流源就用D882加tl431就可以了,电路百度都有。
注意散热,
引用 网友F:

没错,这个也是可以的,谢啦。好像压降大了点,我在琢磨琢磨电路。

网友L(2018-10-23):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要改进原有电源使其有限流功能还是要作个有限流功能电源呢,
输入输出电压是多少 ...

我有个和楼主类似的情况,想控制一个电压12V最大输出3A的电源,我想串联4个3W的LED达到12V电压,但LED最大工作电流只有700MA,我想用电阻来控制电流应该怎么计算?可一个的话能加QQ296843160告诉下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