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单电源运放IV变换

楼主(2012-03-19):
T2是电流互感器CT,经过变换后的电流在0-20mAOPA330是轨对轨输入输出运放,OPA330负载电流微小。REF2.5V是基准源的2.5V电压。对CT的输出电流进行IV变换,这个电路有问题没呢?以前的电路是用的双电源的,现在想改成单电源的,主要是这个电流源是从CT出来的,CT不允许开路,如果是其他普通电流源的话倒也没啥说的,麻烦大侠们看看这个电路在实际中是否可用呢?符合要求不。

楼主:
卡,把那两个二极管加上去错误,应该去掉,成了钳位了

网友A:
二极管起输入保护作用没问题,但CT一端接地且运放正输入端接2.5V恰是问题,这将导致运放饱和不能正常工作。可考虑将CT通过一个适当的电容接地。另外,并在CT上的那个电容可以取消。

楼主:
3# HWM 麻烦HWM大侠看看下面这两种方案哪个更好

有电容的是不是要好呢,静态下CT二次侧线圈上没有2.5直流电压。

网友A:
to 4L:

上图不能用(原因前面说了);下图可以,但二极管可保留而R15、R16可去掉。

网友B:
之前有客户采用差分输入方式,同相端的参考电压又采用VCC电阻分压方式,结果分压电阻就参与到了回馈回路中,导致系统增益同时与分压电阻、反相输入电阻、反馈电阻相关,相当难凑参数。
我用SGM8551做的同相输入电路贴出来参考下,SGM8551运放比OPA330更有性价比优势:

楼主:
5# HWM HWM大侠,还有个问题。上面这两个图在Multisim中均能仿真通过,波形一样,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那个交流电流源在直流上看断路的,所以2.5V参考电压可以使这个电路正常工作,就如和加了电容似的。
我用下面那个图就是有电容的,加上那两个保护二极管,但波形明显失真,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另外再加个运放 缓冲REF后作为虚地,不然会有半个波形线圈没电流回路。

网友D:
加上二极管是不是R13上就有电流了

网友E:
R3两端接电流互感器?如果是的话,电阻会不会太大?

网友B:
R3的取值与CT处理后的电流大小有关,我那个电路是根据客户CT处理后的电流值取的电阻,具体就要根据实际情况选取。

网友E:
求教XWJ大虾,如何理解你在9楼的话?

网友C:
LZ位置这个电路的优点是运放作IV变换的同时也作为有源伺服负载加在CT线圈次级,让CT线圈次级两端理论上短路,这样反映到初级的阻抗也是0,所以CT电流检测电路不会对原始机器有任何影响。

而6楼的电路,则完全没有这个功能了,而只是简单的IV变换,对于CT线圈来说是由很大内阻的。

至于我9楼说的,是基于LZ位置 图的直流耦合单电源的改进,为什么要这样子自己去想。
很基础的哦~

网友B:
顶XWJ 学习了,确实没有考虑对CT线圈的影响。好像最古老的电路是下面这种,差分的输入:

楼主:
15# yanwen217 你这个图是从哪里看的?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F:
如果0-20ma 只有一个方向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使用参考电压来提高动态范围了?

楼主:
17# huanben 两个方向,交流50HZ

网友G:
你好,电流互感器是不是就是个变压器。那么互感器右边就会有
阻抗的。根据左边的阻抗变换得来的肯定会有电压加在右边。另外
你互感器的右边端接地,其实也是对电位信号进行了改变。电容C20
是用来滤波的吧。两个二极管是用来限制输入电压必须在正负二极管
正向导通压降的范围内,起到的是过压保护的作用。而后面的电路就是为
了把传输过来的电压信号拉高到2.5V的直流电压上,后面再有的话就是ADC了
对于你的问题。因为输出是在2.5V的直流和交流信号的叠加,所以0V-5V的供电是可以
的。所以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网友A:
5# HWM HWM大侠,还有个问题。上面这两个图在Multisim中均能仿真通过,波形一样,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那个交流电流源在直流上看断路的,所以2.5V参考电压可以使这个电路正常工作,就如和加了电容似的。
我用下面那 ...
引用 楼主:

你四楼上图肯定不对,设想一下输入为零时的运放状态便知。下图中若加二极管的话须并在运放的正负输入端间,即电容后面和REF2.5V之间。

网友H:
回复 网友B:
支持国产
ls
给我5毛

网友I:
对互感不了解

网友J:
应该就是个变压器,可能只能测交流电流。那不是很容易么?用个电阻作为次级负载,比如100ohm,然后测量电压,就OK了。怎么弄个那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对于CT来说,负载电阻不能太大,不然会降低精度,另一方面,CT副边电感与负载电阻(包括线圈直流电阻)构成低通
FC=R/(2*PI*L),要提高低频特性必须使负载电阻小,或者使电感大。
如果负载电阻大,一会损失精度,另一方面会使波形失真,线性下降
I/V 转换正好是利用虚短原理,使可见负载几乎为0,实际输入电阻约为RF/A。对于一般的工频CT来说,负载电阻一般在十几到几欧左右,而CT 一般是坡莫合金的磁芯,以最小的体积构成较大的电感量。

网友L:
22# HWM 应该说下面的图,问题更严重。因为电容使CT没有直流通路,而CT是不允许开路的。当然CT输出是个工频信号,100uF电容也不小了,但是一旦长期使用,电容失效......

网友A:
22# HWM 应该说下面的图,问题更严重。因为电容使CT没有直流通路,而CT是不允许开路的。当然CT输出是个工频信号,100uF电容也不小了,但是一旦长期使用,电容失效...... ...
引用 网友L:

CT不允许开路严格指交流(工作频率范围内),如并个电感(具备直流通路)也无济于事。

当然,这个设计并不完善,可靠性设计上还需考虑很多。

网友M:
我看那个电路根本不能工作,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J:
对于CT来说,负载电阻不能太大,不然会降低精度,另一方面,CT副边电感与负载电阻(包括线圈直流电阻)构成低通
FC=R/(2*PI*L),要提高低频特性必须使负载电阻小,或者使电感大。
如果负载电阻大, ...
引用 网友K:

我没用过这个东西,确实不清楚。
你要说的是‘构成高通滤波器’吧。
你确定这样的AC互感器应该用I/V电路测量吗?
因为,楼上就只有yanwen217给出的电路(也就是我用课本知识说的方法)是能‘正常工作的’,而楼主那种用你提到的I/V电路的方法根本就是不能正常工作的电路,不是吗?难道恢复到了几十贴了,大家还认为楼主的电路有点正确性?真难以理解。我觉得那就是些错误的电路,为什么还在分析其正确性呢。

网友N:
回复 网友K:

26楼很有研究,还望赐教…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对是高通,谢提醒

网友O(2014-02-20):
看着有点晕

网友O:
看来基础太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