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无功补偿控制器工程师

楼主(2012-03-19):
想认识专业做无功补偿控制器的工程师,如果有成熟产品,希望可以和您合作。如果没有合作意向,可以交个朋友,共同讨论问题

网友A:
原理并不复杂  市场上有不少产品  而且还相当便宜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对于懂的、做过的肯定挺容易的,但是对于没做的过的来说,开始的时候个人觉得有点无从下手,我还是对缺乏对这个产品的认识。那有些问题想请教楼上,现在这个产品一般都怎么做呢,简单介绍一下原理,比如电压电流采样回来怎么计算,是FFT还是用什么方法?还有有很多编码方式的那种控制器,怎么进行投切的,是一步到位,几组同时进行投切,还是一组一组的分布进行,还有比如1:2:4:8:8:8.....这种的,投比例是8的这块,怎么投呢,是在比例为8的这些里循环投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您说的没错,对于懂的、做过的肯定挺容易的,但是对于没做的过的来说,开始的时候个人觉得有点无从下手,我还是对缺乏对这个产品的认识。那有些问题想请教楼上,现在这个产品一般都怎么做呢,简单介绍一下原理,比如电压电流采样回来怎么计算,是FFT还是用什么方法?还有有很多编码方式的那种控制器,怎么进行投切的,是一步到位,几组同时进行投切,还是一组一组的分布进行,还有比如1:2:4:8:8:8.....这种的,投比例是8的这块,怎么投呢,是在比例为8的这些里循环投切吗

网友A:
猜测LZ是在搞电容补偿柜,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借鉴市面上的产品的通用做法。
基本原理就是先测得功率因数,然后投入电容器进行补偿以提高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测量方法请放狗搜索,投切策略参考其它厂家。

网友B:
难度不大。
但是要做好也要费点力气。

一种方法是用FFT,另一种方法是用电能量芯片.

网友C:
加我QQ聊聊? 1419929852

网友D:
投切策略有很多很多的**,建议楼主自己找来看看。具体实现,功率因数的计算有两种方法:
1) DFT
2) 一个周期的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和,就是有功功率,一个周期的电压与移相90度的电流的乘积和,就是无功功率

如果不需要计算谐波,那么就不用 FFT.

楼主:
回复 网友B:
-----------------------------------------------------------------------------
那这两种方法分别适用于哪种情况,是不是和响应速度有关,计量芯片的是不是响应稍慢,还有,一般常用的计量芯片在这种产品上都会用到什么呢?我知道ATT7022,不知道这种产品一般都用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
你说的第二种,电流与电压移相90°的乘积是无功功率,这个移相是怎么弄的呢,软硬件怎么实现的,能简单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E:
HOHO,楼上都是高手哦

1.无功补偿是补无功,而不是功率因素,当功率很小时,功率因数大小,都无需补
2.无功计算可以用FFT(就是滤波了),也可以采用均方根。这本不是快速问题,无需用瞬时无功算法或是点积
3.尽量不要多组,不等分用4.2.1就很够了,没看到1,2,5毛就够找零了。多组在投切时有涌流,电容很多损坏是因此
4.不要以精确为目标,PF=1有震荡可能,尽管也难,呵呵。这玩意就像打扫卫生,你需要把地面每粒尘土捡起吗

5.不要快速,快速的都用SVC,频繁了只会加快电容损坏

6.另外这玩意不值得搞,都是便宜货

网友E:
这控制器真没什么搞的,无功补偿很多问题是谐波问题,需要综合考虑

目前都是瞎应付,整套东西都是当消耗品做

网友F(2014-01-12):
无功控制,简单的控制器才100多,现在很多都是需要谐波测量和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