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放大电路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2-03-19):
新手请教各位大师一个很菜的问题,如何理解放大电路输入电阻越大越好,输出电阻越小带负载能力越强?

网友A:
从锅里盛饭的时候,盛玩不要让人发现饭少了,这样可以让别人或自己以后可以继续吃饭。
做饭的时候,要足够多,让人如何吃也吃不完。

楼主:
大侠,能不能用专业知识帮我解释下。。

网友B:
又是菜又是饭

网友C:
因为放大电路基本都是指电流放大型的晶体管放大电路
所谓电流放大,其放大倍数=集电极电流/基极电流
而基极电流由输入电阻决定
集电极电阻则反映其输出电阻,越小则电流越大
所以………

楼主:
因为放大电路基本都是指电流放大型的晶体管放大电路
所谓电流放大,其放大倍数=集电极电流/基极电流
而基极电流由输入电阻决定
集电极电阻则反映其输出电阻,越小则电流越大
所以……… ...
引用 网友C:

输出懂了,可是输入电阻越大输入的电流信号不是越小吗?我不理解的是放大的是输入电流信号,那为什么越小越好?

网友D:
被测信号可理解为含内阻的电压源,运放的输入阻抗越大,则信号源内阻分压就越小,所以就对信号的影响越小。

网友E:
输入阻抗是相当于前级的输入,假如前级是电压源(非理想时,有个小电阻串联),如果这是输入阻抗越大(趋向于无穷),电压源的电压就会完全落在负载上(运放的输入)
如果输入阻抗很小,约等于电压源内阻,就只会有1/2的电压落在负载上

同理要求输出阻抗越小越好

网友F:
同意8楼,输入阻抗越大,则电压落在负载上,即运放上,而输出越小,则电压落在下一个负载上,即运放接的另一端,感觉是这样。

楼主:
被测信号可理解为含内阻的电压源,运放的输入阻抗越大,则信号源内阻分压就越小,所以就对信号的影响越小。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我能理解,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晶体三极管放大电路放大的不是电流信号吗,那如果要放大到同等大的信号不是输入信号越小放大倍数就要越大,或者要用更多级的放大电路?

楼主:
输入阻抗是相当于前级的输入,假如前级是电压源(非理想时,有个小电阻串联),如果这是输入阻抗越大(趋向于无穷),电压源的电压就会完全落在负载上(运放的输入)
如果输入阻抗很小,约等于电压源内阻,就只会有1 ...
引用 网友E:

可是晶体三极管放大的不是输入源的电流信号吗?

网友E:
总体的意思是要前级、后级之间的影响最小,不关心是电流还是电压

楼主:
总体的意思是要前级、后级之间的影响最小,不关心是电流还是电压
引用 网友E:

哦,懂了   谢谢

网友G:
不光是放大电路,其他电路也基本都是如此(射频电路除外)。至于原理,仔细琢磨琢磨电阻分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