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做板子时开方孔,怎么做?谢谢!

楼主(2012-03-19):
想在做板子时开方孔,怎么做?谢谢!

网友A:
把焊盘做成方形的不就可以了么!你用的什么画图软件?

楼主:
方形焊盘只是外形是方形,并不一定开孔就是方形

网友B:
开不错方孔,椭圆形还是没有问题。钻头或者刀具决定了。

网友B:
你在板框层画你需要开窗

网友C:
板框或者禁止布线层 画方框,
边上在随便放上焊盘,圈起来即可。
不过实际上内部是有一点点的圆弧的,不过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D:
7楼只是在理论上开了这么一个孔,实际上板厂是做不出来的,我们做设计就是要考虑DFM,可制造性设计,你设计的东西没有地方加工有什么意义。

网友E:
7楼只是在理论上开了这么一个孔,实际上板厂是做不出来的,我们做设计就是要考虑DFM,可制造性设计,你设计的东西没有地方加工有什么意义。
引用 网友D:

7楼方法可以实现,如是焊盘,只需要要求厂家给孔壁做电镀。

当然PCB是用电钻横割开孔的,倒角都是圆的,不是真正的方孔。

网友F:
只要舍得本,应该可以做出来的,铣好椭圆孔后,再搞个数控锉刀(不知有没有这玩意)精心把四角挫成直角……:lol
激光估计也能搞定:lol

网友D:
楼上你牛,思路就是不一样哈。在交给板厂打板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内角的精确度,内角弧度不能超过0.1mm的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