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对设计的要求更高了

楼主(2012-03-19):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尽量留出来
如果不行,当做简单IO来用,调试时屏蔽掉有些MCU可以同时用的,调试暂停时是普通只是中间会输出一些不期望的波形而已

网友B:
JTAG更便于调试,如果对IO口资源要求较多,可以做个编译开关,调试时将使用这几个IO口的代码暂时关掉就是了。

网友C:
准确说是jtag对开发的要求大幅度降低了,如果没有这个口你怎么办?

楼主:
我还是喜欢DIP的那种插头,当然我也知道现在的高密度电路板没法用这种插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