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OP带宽和摆动率的理解

楼主(2012-03-19):
各位大侠,
    最近总纠结一些事情,OP一般分三级,前级输入,中间级放大,后级增大功率。看了很多OP的DATASHEET以后发现带宽和SR(摆动率)近似成正比关系,于是想,这两个东西都取决于什么因素,对高频响应究竟在于带宽还是在于SR,二者到底何种关系?
   也不是没事瞎想,最近一个数字电源涉及到了这些东西。
   个人觉得带宽取决于中间的放大级,因为这级基本决定了OP的开环增益函数,带宽越宽,开环增益对高频的放大就越大。
   SR值为摆动率,个人觉得其最终取决于内部功率管的特性,更快速或者更大功率的二极管意味着更大的SR值。
  欢迎拍砖。

网友A:
LZ,你找本专门说线性放大器的书,就有详细论述。
带宽和SR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确定的一种线性关系,一般Slew Rate高的,带宽也高。
运放内部有补偿电容,这个电容跟放大级的参数决定着SR。

网友B:
LZ你貌似只看到了电压反馈型运放

网友C:
对电压反馈型运放来说,带宽和SR都和两个因素有很大关系,一是输入级的电流源大小,二是放大级的补偿电容。如果输入是小信号,输入级的响应可以近似看做是线性的,这时频率响应可以用带宽来计算。如果输入是大信号,输入级的响应是非线性的,此时运放的输出取决于SR。

网友D:
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按照最老的741原理,基于米勒补偿时会给出SR=I/Cc,GBW=gm/Cc,基本上是大电流时SR和GBW都大,实际上步是这么简单,记得以前有个贴子有说过。
现代运放多是用荷兰惠艺馨这位OP专家的嵌套式补偿,或直接用前馈补偿,辅以正反馈,SR才能跑到几百V/uS,计算公式没这么简单了,你是用运放的,不是设计运放的,所以无需关心。
一般放大器对于正反馈是深恶痛绝的,用好了居然是个宝,看来什么都东西都具有两面性,关键看怎么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确实是没看过电流型运放,比较陌生的一个领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输入信号较大,出现前级等效充电电容饱和现象,然后这时后级射随电路的等效输出阻抗就差不多和SR值有很大关系了。如此理解。。。。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侠的理解层面不一般,接近设计OP的了 哈哈 多谢指教啊,以后发帖多多指教,要是可以就受我当徒弟吧,哈哈。

网友D:
楼主开玩笑了,不敢当,这坛里能人多的很,自己查资料还不能解决来坛里发帖挺好的
建议在基本功上下狠功夫,我以前也是猛看书,几乎把图书馆翻了个遍,但是,说不懂吧,书上的每句话什么意思,每个公式的来龙去脉,全明白;要是说懂吧,对书上的很多东西感觉怪怪的,不是很清楚。就这样半懂半不懂的。
后来我才明白,是基本功不扎实导致的,尽管当年在校期间,模电基本满分,尤其是实验课。
但是哪方面基本功有问题呢?不知道,于是就瞎看,而没有遵循导师的学习建议,被骂的很惨。
但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终于解决基本功问题。
比如下图,非常简单的交流示意图,若要求分析下面两种情况下的电压增益波特图: 1,运放是理想的;
2,运放是非理想的,输入阻抗rin、输出阻抗ro和电压增益a0都是有限值。

情形1还容易点,情形2就麻烦多了,尤其是基本功不行的人,估计得5分钟左右才能搞定,我花了一年多时间训练的后果是:这样的小规模题目,解答过程不超过30秒。
你求解一下看看得花长时间,摸摸自己底,如果时间超过3分钟说明手算能力太差了。
解答完了你再比较两种情况的波特图,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E:
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按照最老的741原理,基于米勒补偿时会给出SR=I/Cc,GBW=gm/Cc,基本上是大电流时SR和GBW都大,实际上步是这么简单,记得以前有个贴子有说过。
现代运放多是用荷兰惠艺馨这位OP专家的嵌套式补 ...
引用 网友D:

huijsing? 好像是Delft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实话:照你的标准我的基础太差了  呵呵  模电水太深了,非一朝一夕能成为高手啊《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这本书被我看了四遍了。某种程度上讲还是精读,基本功还是如此差劲。。。。。
  得加油,最近搞一个稍微大点的测试系统,估计有很多问题会向大侠请教。

网友D:
你是做测试的?我们这儿也是这样的:几个人专门搞电路,1个硬件工程师做PCB兼测试,1个软件工程师专门做上位机软件,等等,组成的一个团队。
可能你属于应用工程师。
单单看一本书,或几本书可能不太行,比如我是看开关电源设计和锁相环设计才弄清楚补偿的,每本书侧重点不同,各取所需。比如下图中画输入阻抗的波特图技术,是在开关电源基础看到的,这种方法非常重要,也很容易掌握。
其它的像EE技术,DT技术,GF技术,CT技术等电路分析利器,都是在不同的资料上看到的,掌握这些 技术后,才摆脱电路分析的痛苦,特别是根据基尔霍夫的网孔法或节点发列方程解方程这一套,现在基本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做芯片测试,偶尔也需要设计一些电路,比如现在需要设计一款芯片的生产测试电路,公司没专门的系统设计的工程师,所以从原理图到软件到PCB全得自己做。
  模电书看了几个版本,开关电源也看了一点,OP时投入精力最多的,模电水比较深,要学得东西太多。
  你的电路分析方法在TI OP稳定性专辑里恰好有这个思路,虽然那个是说负反馈的,但看了你这个图后发现二者思路相同。多曲线重叠求电路参数。
  多谢指导。
BTW:大侠做哪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