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难的单片机应用,求答案!

楼主(2012-03-19):
我要用AT89S52做一个系统,当接收到28V电压,两个继电器打开,用一个SIP4的插针和控制的另一快板子连接,求大婶指点。

网友A:
没看明白为什么是历史上最难,进来学习的。。。等专家

网友B:
我看是最烂吧

网友C:
“当接收到28V电压”很模棱两可。请描述清楚
28V电压可以分压 稳压或者 三极管电平转换 送单片机IO口来判断。
SIP4 信号排列可以:28v\继电器1\继电器2\GND.

楼主:
用MAX232电平
5# jjjyufan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串口RXD接受28V判断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就是随便两个P口直接接继电器吗?

网友D:
我看是最烂吧
引用 网友B:

同意!

网友E:
1.我不是大婶
2.232电平达不到28V
3.我读不懂题
4.我承认此题很难,难在知道楼主想干嘛

网友C:
首先你要明白你的28v 信号是什么?
电源电压28V 还是通讯用的28V信号。
串口信号 不会是28V的。
单片机的随便2个IO口都可以控制继电器。

网友F:
全宇宙最难的,太高深了,不懂的路过。。。。

网友G:
屎上最烂:lol

网友H:
您描述问题逻辑混乱,感觉语无伦次啊大婶:lol

网友I:
用个光耦,怎么用,随便想:(

网友J:
你想隔离什么器件

网友E:
屎上最烂:lol
引用 网友G:

不过这样打击楼主也不太好哈,毕竟偶们自己菜鸟阶段也犯过笑话啊。

网友A:
相片很有味道。

网友K:
楼主不是标题党吧!!!问题说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L:
现在的学生动手能力怎么这样X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M:
看标题震惊
进来吃惊

网友N:
题目很雷人......

网友O:
全宇宙最难的,太高深了,不懂的路过。。。。
引用 网友F:

haha :)

网友P:
看了题目和系统图后
我表示压力很大
继续表示看不懂...

网友Q:
根本用不着单片机吧?

网友R:
楼主不是标题党吧!!!问题说的不是很明白
引用 网友K:

問題很不明白

网友S:
:D虽然是新手,但是觉得楼主太坑爹。

网友T:
我也没看懂。可能是学生吧。可以理解

网友U:
与人沟通就像 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一样

网友G:
不过这样打击楼主也不太好哈,毕竟偶们自己菜鸟阶段也犯过笑话啊。
引用 网友E:

俺当菜鸟的时候可是很谦虚滴:P

网友V:
拜托不要标题党……

网友W:
回复 楼主:
同意10楼的观点,此题难在不知道楼主要干什么,希望描述清楚,以便给予帮助!!!

网友X:
看不懂问题的漂过。。。

网友Y:
得重新描述一下难题

网友Z:
LZ这确实是
历史上最难的单片机应用------因为高手都看不懂,所以是难中极品  ;P
求答案!              ------高手解不了,标准答案只有请教LZ了 :lol

网友AA:
没看明白

网友AB:
28v分压接个AD就得了

网友AC:
楼上还接个AD,晕!!

网友AD:
题目很难看懂

网友AE:
对啊,都被标题骗了,能不能把题说详细点,想实现什么功能,有要求用什么元件吗?

网友AF:
雇个人按开关

网友:
光耦隔离……

网友AG:
赤果果的标题党啊,作为一个菜鸟,这太难了,因为连题都没看懂,如何解题:P

网友AH:
46楼:
雇个人按开关

直接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太牛了

网友AI:
俺不是大婶,所以不能指点

网友:
大婶,真够难的。

网友AJ:
标题党啊- -!!:L

网友A:
楼主其实说的28万伏,你们都看错了

网友AK:
没看懂什么意思,单片机加驱动可以控制高压的

楼主:
就是当检查有28V电压,控制两个继电器通断,求真相。

网友AL:
就是当检查有28V电压,控制两个继电器通断,求真相。
引用 楼主:

LZ现得将应用讲清楚,现在让人看得晕乎乎的!

真心觉得这是历史上最难的单片机应用!

不是一般的最难!而是相当的最难哦!

不是有句名言:“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我要说的是:“不要迷恋哥!哥也很迷惑!”: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