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压纹波

楼主(2012-03-19):
想选一个测量电源电压纹波的交流毫伏表。但是一般的交流毫伏表最高频率是2MHZ,能满足要求吗?各位有什么好型号推荐一下,谢谢了。
公司里测量纹波的数字示波器坏了,模拟示波器选择不了带宽

网友A:
频率是够了,不过最好还是用数字示波器看

网友B:
纹波测的是Vp-p, 还真得用示波器才行

网友C:
示波器坏了,去买个啊或者送修,
又不用你出钱,除非你是老板?
如果是老板,你也太扣了吧,这点钱是不能省的。

楼主:
不是查资料,说交流毫伏表可以测纹波吗?只是误差大了一点
我是个打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