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问题。。

楼主(2012-03-19):
平时我接触的东西比较杂,毕业前还用单片机一点点的搭起来做做系统,可毕业后接的三个项目涉及到研发的全部是软件方面,而硬件方面都是直接采购集成好的模块就行了。
这样的话好多硬件知识或者有难度的知识完全接触不到了,而且为了节省时间我自然也会选择现成的模块,现在的硬件模块确实是应有尽有的,毕竟要的是结果,我的工作就是把硬件系统集成和软件系统开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网友A:
有兴趣也可以把模块拆开研究的。关键是你想不想
硬件是个积累的过程,你接触的模块,也是个经验积累。且也有一定的模块调试经验
慢慢积累吧

楼主:
有兴趣也可以把模块拆开研究的。关键是你想不想
硬件是个积累的过程,你接触的模块,也是个经验积累。且也有一定的模块调试经验
慢慢积累吧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B:
硬件入门简单实际玩起来比较难,软件刚好相反,软件入门难,但是后期其实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C:
软件的可重用模块儿更多。
都需要积累,不断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