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P与FPGA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2-03-19):
SFP模块上的这些引脚与FPGA连接,本身有接上拉电阻,FPGA内部逻辑应该如何对这些信号进行处理呢?或者,可以不做处理吗?这些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SFP0_TX_FAULT
SFP0_TX_DISABLE
SFP0_M OD2
SFP0_M OD0
SFP0_M OD1
SFP0_RSEL
SFP0_LOS

网友A:
没经验,不知道怎么办,帮顶

网友B:
这些信号都有用的,看手册

网友C:
看 SFP MSA啊。
SFP0_TX_FAULT: Transmitter Fault Indication
SFP0_TX_DISABLE: Transmitter Disable
SFP0_MODn: Modul Definition
SFP0_RSEL: Rate Select
SFP0_LOS: Loss Of Signal

SFP MSA很多网站都有: http://www.schelto.com/SFP/SFP%20MSA.pdf

网友D:
可以接到普通IO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我只是想收发数据,数字诊断等功能都不使用的话,最简单的操作方式是怎样的?因为刚接触这块,很多地方不清楚,还请劳烦指点一下。

网友E:
没接触过。

网友A:
可以接到普通IO上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网友F:
没接触过 也来学习下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FPGA与SFP连接的引脚做引脚约束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特别是高速差分信号引脚TX_p,Tx_n,Rx_p,Rx_n,是否要考虑电平匹配?
求大虾帮忙啊~

网友G:
帮顶了。不:L懂啊。

网友H:
问题有点专了吧 好多人都没经验

网友H:
自己还是要多多充电才行啊

网友I:
:L没接触过呀

楼主(2012-04-19):
问题解决了,GTP设置时要做相应设置以针对SFP模块的数据收发,对SFP模块上的引脚只需拉低SFP0_TX_DISABLE,SFP0_RSEL只需按相应速率拉高或拉低。

网友J:
这个在器件手册上应该有讲啊,
再看看

网友K:
都没接触过。怎一个难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