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这种片状三端电容那里有卖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3-19):
这种叫“陶瓷穿心电容 ”

网友A:
MURATA 有货的 问问吧

网友B:
这种电容可真的想他讲的那么好啊

网友C:
如果你没有做过RF电路,就不会理解透。
其实同轴的才是真正的穿心电容,在屏蔽腔体壁上打螺丝孔,穿心电容拧上去就好了,滤波的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