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烧三极管

楼主(2012-03-19):
为什么会一直烧T3 三极管

网友A:
电机是不是有换向动作?有没有让开死区时间?

网友B:
参数交待不清,谁知道它为什么会烧呢?

网友C:
还有,问楼主T4烧不烧?T3与T4差不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换向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换向动作   不是很理解 有四区

网友A:
三极管截止有存储时间,10uS量级,不要一关这边就开那边,要延时。楼主Google一下开关三极管基础。

网友D:
其实是因为这个电路是共射级,而8050,8550放大系数又很大,导致密勒效应明显,
如果经常开关必损无疑,偶尔开下可以,如楼上所说要延时后再转换。
如果频繁开关,得用专用的开关管,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请教MCU52大侠,
   此中的米勒效应指的是BJT基级的等效输入电容?即BC级之间的电容通过米勒效应转换成了B级的输入电容?这样也间接地产生了BJT的存储时间(即输入为零依然有输出,这样烧坏BJT?
  十分感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差不多,相当于在基极加了个,C*(1+A),C为基区结电容,由于这个放大的电容更加大了基区存储效应,加上晶体管自身的关断时延,也就是说,在切换时,晶体管还处于正偏而导通。导致整个电路处于直通状态。

网友F:
另外一方面:
注意小电机的吸收

网友G:
玩具应用有成熟电路,要不要死区无所谓,既然LZ用8X50系列三极管,顶多驱动玩具电机
建议LZ 用上硬件电路来避免逻辑冲突,另外不要使用能耗制动.把1K电阻改小点

网友H:
多半是无阻尼击穿的

网友I:
看看三极管的频率特性。。极间电容会影响导通关闭时间的。如果在某个时刻两个管子同时导通致使电烧坏压通过两个管子之极接到了地上,就会产生高电流流过三极管,然后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