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的多重缓冲问题

楼主(2012-03-19):
大家好,我用FPGA向工作在SLAVE fifo模式下的68013的FIFO写数据,写了0~511的1024个字节。因为采用16位的,所以是00 00 到FF 1F。
然后我用CONSOLE读数据,每次读1024个字节。
但我发现可以读两次,而且两次读到的数据是相同的,都是00 00 到FF 1F
这是为什么?
更奇怪的是我读完之后,EMPTY信号时一直是无效的!
但我一旦重新加载固件,则EMPTY信号变低。
注意,重新加载固件不会复位FIFO、

网友A:
在电脑端必须把相应的数读走,EMPTY信号才会变低,我们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FPGA 的时序吧